联想L171

楼主(2012-03-04):
客户抱来一台联想L171液晶显示器。。故障是:会抖屏。。判断是高压部分问题,决定改一条高压条。。。改上去了,屏不会抖屏了。。但是按关机键会白屏,,我开关线,12V,地线,亮度调节线,四条线都接好了。。。我也把5V也断开了,液晶关机还是白屏。。。以前改了好多都不会这样子。。。。这个台液晶高压板跟驱动板是一体的。。。不知道哪个高手遇到过。。。指教指教。。。。

网友:
屏线拔插下试试

网友:
信号线没接对吧

网友:
不知道  学习中    表示关注   帮楼主顶一i下贴

网友:
你看一下高压板ON/OFF输入脚有没有反相三极管,你可以把ON/OFF信号接在反相器后面。

网友:
测量一下开机和关机时背光开启信号电压格式多少

网友:
是不是开关没有接了,或是驱动板不对,上次就驱动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