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非常郁闷的问题,到底是主板还是CPU问题

楼主(2012-03-04):
主板Asus M4N75TD在网上买的二手坏的,卖家说断了线,主板在CPU座和桥之间被划断了30条线,我仔细检查发现有10条是进CPU的座,其余20条是桥到IDE接口,没有接线之前都能开机使用,只不过每次开机提示装了新的CPU要重新设置,进BIOS设置无效但不影响使用,后来将进CPU座的10条断线用线连接好,开机没有提示了,IDE接口有几条线真的没有办法了,现在IDE接口不能使用,其它都正常,现在有个非常郁闷的问题,因为要试机没有CPU,所以在本地淘了一块主板V星880GM-E41主板,卖家送了一个AMDX3 440 CPU  给我,卖家说开核以后就会不定期蓝屏,关了以后还是一样不定期蓝屏,买主板就送我了,我用V星主板和CPU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用华硕主板就非常郁闷,有时候用一天都没问题,有时候测试国际象棋就死机,还有第二天开机不过内存,将内存拿下重新装上去就行了,内存和内存槽都清理了,只装一条内存必须装靠近CPU座,要不内存只运行在400频率下,现在没有多余的CPU,所以不能肯定到底是主板还是CPU的问题,还有CPU在V星的主板上能开四核,但在华硕主板不能开四核。

网友:
主板的问题 开核看主板的南桥吧。

网友:
主板是单桥的,桥的核芯四个角有三个角磞了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还有两块主板都支持开核,都是上3代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