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主板应该查什么地方?为什么?

楼主(2012-03-04):
一块普通845主板,不能正常开机(不通电),但是在插主板电源绿线与黑线之间触发一下,再启动电脑一切正常,开机关机都正常,但是断开电源的插头一会,再开就又回到之前的现象一样。电脑电源插头不可能不拔呀,查了很多地方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请问朋友们,应该重点查那里。谢谢。
电脑

网友:
重点查开关针电压,绿线到IO元件,RTC电路
同意楼主:
5.0
shat
同意楼主:

网友:
李修缘
同意楼主:

网友:
RTC电路
纽扣电池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罗

网友:
电池换了不行,静态检查开机针有电压3.xV左右,主板上有一个灯不亮,但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操作去操作,电脑能启动,再带电检测开机针有电压5.2V左右,只要电源插头不拔主板一个灯亮着,随时都可以正常开机,拔了电源插头停放一会主板灯不亮了,就无法开机。只能再从头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