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V5 (INTEL+独显)独显八个显存颗粒BIOS

楼主(2012-03-04):
今天有一台DV5 INTEL+独显八个显存颗粒的笔记本,通电无任何反应,怀疑是BIOS问题.求DV5 (INTEL+独显)独显八个显存颗粒BIOS

网友:
3下面

能详细点吗?例如笔记本的型号,配置,或者主板的板号,因为hp的机器,同一个系列,里面的配置主板都不同的,同样存在同样的系列,芯片组也不同,都有intel、AMD、Nvidia 的。hp的详细型号大概是这样,笔记本的D壳下面大概有个型号是 “型号(model): Hp Pavilion DV5-1025TX” 这样的详细型号。

网友:
型号:DV5-1218TX

网友:
配置:
CPU: P7450
北桥:AC82PM45
南桥:AF82801IBM
显卡:G96-630-C1(8个显存颗粒)
原来是没有任何反应,后在迅维网下了一个BIOS,试机可以开机,都是不能显示。怀疑是刷了一个4个显存颗粒的BIOS.

网友:
这个是备份板子上的
DV5 PM45 8显存
应该跟LZ找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