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C2646B是否为低电平开启。

楼主(2012-03-04):
请教下SC2646B是否为低电平开启。次芯片在4脚应该是开启信号,在主板上无上拉,只有一个场管控制,拆了场管,直接接个1.2过去都没电压输出。
附上PDF档。

网友:
VRM_EN肯定是高电平开启啊,你有见过低电平开启的吗?

你直接飞1.2V虽然是高电平了,但时序错了,当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