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道通状态是相当于一个导线还是一个二极管?

楼主(2012-03-04):
场效应管道通状态是相当于一个导线还是一个二极管?导线是正反都道通 二极管是正向道通。另外场效应管道通时有阻值吗?

补充内容 (2012-3-8 11:35):
都说p沟道的场效应管道通是从D到S   那是不是S到D是不同的呢?

补充内容 (2012-3-8 11:36):
不通

网友(点评):
你还是视作场效应管导通是内部开关合上了,对电流方向没有要求(三极管有要求)有电阻几十毫欧,几毫欧都有。

网友:
场效应管道通时有阻值~~~~~~~~~~~~~发热是电流~~~~~~~~~~~

网友:
导通的压降比较小而已。

网友:
哈哈,学到点基本知识

网友:
导通时是有阻值的,三极管也一样

网友:
那场效应管道通状态是相当于一个导线还是一个二极管?看电路图时需要知道分析

网友(点评):
单向导电性

网友:
导通后应该有0.2--0.7左右的压降吧

网友:
栅极也就是G点是控制极,和三极管一样,不过三极管是单向导通,二极管是双向导通的,DS之间有个阻尼二极管,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利用二极管的特性用于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