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关于限流的调整。

楼主(2012-03-04):
笔记本维修中用的可调电源的限流如何调整。我看说明书说上“调整限定电流时请勿长期短路输出接线柱正负端,以免损坏设备”
说明书的的调整方法是:去掉负载,调整电压旋钮将输出电压调到较低电压(如1V),短路输出接线柱正+和负-,调整电流调节旋钮到需要值,这里我就有的问题。
1:如何调整合适的限流值(现在的笔记本适配器有好多电压和电流值如:19v 3.42A,   18.5V 4.9A, 16v 4.5A,19V 3.16A....)我们在没有适配器时可以用可调电源但有时检测时怕主板短路而造成更大的损坏,我们就要设这个限流值来保护电路,这个值怎么设。是按笔记本适配器上的额定电流来设呢还是大一些也可以。
2:按说明书上的做法遇到不同的本子时要设不同的限流值(设置不合适主板不会工作),时间长了会不会造成可调电源的损坏?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设置和保养的方法。谢谢。

网友:
电流最大   电压就看笔记本的电压啦

网友:
我设的一般电流5A,电压看笔记本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