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对地阻值偏低

楼主(2012-03-04):
索尼VGN-FZ61B   板号 ms91  的本子  开机电流 跑到1.5 不跳变  测量plt-rst已经正常3.3   测量cpu-rst  为零  打对地阻值  为002    严重偏低   看图纸上  这个信号 是北桥直连到cpu的   cou已经拿下  阻值依然偏低   各位高手  这会不会是  北桥坏啊

网友:
打字写错了   是cpu已经拿下来  不是cou    手误 手误

网友:
002是哪里的对地阻值?公共点还是CPU电感?

网友: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2欧姆是小了点。你测测CUP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吧

网友:
那位高手  指教一下啊  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