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L不加电。。。。。。

楼主(2012-03-04):
我这一台联想昭阳E42L的机器,加电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电流不跑。电源指示灯亮个五秒钟就灭了,待机是0.04A加电之后没有反应。。。。请问是哪的问题啊,大侠,谢谢
联想

网友:
待机不正常,看待机芯片,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注意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重点 EC 看看 S3 S4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