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LA-5751P EC_ON信号待机为高

楼主(2012-03-04):
这个EC—ON信号,正常时待机为低,触发后为持续高电位导通Q28,现在问题是:待机时始终为高,导致开关针没电压,查了下信号,是由EC发出的,中间没有连件,EC工作条件正常,请教下步该查哪些信号?

网友:
把此脚断开看电压有否变化

网友:
你查下D14 的3pin 电压正常不3.3V ,我上修到一片是ON/OFF#的J3节点 腐蚀引起 EC_ON高 不触发。

网友:
看看电路图 什么的

网友:
断开EC102脚    EC_ON 还是为高,是否判断芯片坏,或者BIOS

网友:
这个只能说明机主在坏前是强行关机的,所以通电后为高电平,你只管按开机后不上电来修就行了。要不你BIOS刷下可能就能回低电平了。

网友:
你得看看他触发条件满足了没啊?

网友:
D14 的3pin 电压正常3.3V       RSMRST# 正常  开关键待机是3.3V ———6.3V 偶尔有跳动,触发EC不有跳变

网友:
把EC上那个脚给挑起来。。。在挑起来的脚上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换个IO试试啊。 不行就刷个程序再说
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我的还想反,电池下EC_ON按下开关既然不能持续高电平,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4-11-18):
开关信号不正常,可断开Q28,看是否触发,PWRBTN有无高低高变化。

网友:
有的是按开关才制高,有的是通电就为高啊……你去看看其他的触发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