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进水机器,开机信号问题。高人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3-04):
一台联想E40进水机器,无代机,测试ISL6237 14 ,27脚5V信号电压只有0。5V,

网友:
进水处芯片肯定也随之坏,先更换一个试试。楼猪。

网友:
顺着图纸查找3V5VEN,发现3V5VEN信号经过PD32,拆了PD32后信号电压变成5V,高手分析下,PD32后续电路!

网友:
这机器,把PD32拆了以后,3V 5V都已经出来,而且能加点,只是加电到0。35就掉电拉

网友:
技术小组帮忙分析下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修好了也不稳定

Biostar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看看有没有断线啊,进水机比较容易断线的

网友A:
SYS开启电压经过PD32一路连接PQ81的B极一路经过100K电阻连接PQ81的E极,PQ81为PNP三极管这时是截止的,VA和VIN电压经二极管PR259一路连接用于监控各个芯片供电电压MOS管的温度二极管,另一路连接PQ84的B极,PTC是正温度系数二极管,温度越高阻值越大,温度高阻值大就会阻断VA和VIN的电压接地,VA和VIN一旦不接地就会直接控制PQ84导通拉低SYS开启电压,也就是说只要后面的11个温度二极管不过温不开路就不会拉低你的SYS开启电压,当然你的三极管要是好的,你的机器是进水很有可能是腐蚀开路,你只要在一个一个的量温度二极管看哪个开路换掉就行了,我不会描述希望你能看明白,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
掉电忘记说了,后面那11个温度二极管有开路或者温度高,检测芯片会认为后级有过温就断电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开启电压经过PD32一路连接PQ81的B极一路经过100K电阻连接PQ81的E极,PQ81为PNP三极管这时是截止的,VA和 ...

谢谢,,我查下电路,,这11个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0。35  掉电 应该是  cpu   这个掉电正常      不过 还是 值得研究的    整好了  发个帖子  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那位兄弟有这机器的点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开启电压经过PD32一路连接PQ81的B极一路经过100K电阻连接PQ81的E极,PQ81为PNP三极管这时是截止的,VA和 ...

查过11个温度二极管,没有开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过11个温度二极管,没有开路的

查PQ81  PQ84 G极  PR260  没多少零件 我能想到就这些了

网友:
进水机器一般断线比较多,我修过一台E40进水,断5出线,坏一个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Q81  PQ84 G极  PR260  没多少零件 我能想到就这些了

三极管我已经定,,这种管子还不好找啊!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