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HP870时间突变

楼主(2012-03-04):
最近自用笔记本时间莫名奇妙的变化,有时候眼看是8点半,突然变成了7点,有时候时间一直固定在某个时刻,每次开机时间都落后,但应该不是CMOS电池的问题因为时间没清零,系统从做了也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搜索看论坛上根本就没有这种故障的机器,请高手指点是什么毛病

网友:
你就那么确定不是CMOS电池电路的问题吗?保存时间就是它的责任、、。有没有测一下,还有没有电啊?

网友:
谢谢指教,笔记本的电池不象台机好换吧,有时间打开换一快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