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半边白

楼主(2012-03-04):
是屏的问题吗~!外接正常,忘记说了

网友:
不是屏就是显卡

网友:
屏线 或者屏幕问题吧

网友:
换张屏试下先,看起来相识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还是换屏去吧!

网友:
5楼万岁 呵呵 绝对的屏坏
同意5楼。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被压到了   这百分之80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显卡的我呢提的话  那白条  没那么直的

网友:
屏坏了,换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去换屏吧

网友:
典型的屏故障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看,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那么就是笔记本液晶屏坏了。

网友:
屏换的可能性很大。最好的方法用套件点一下屏!!!

网友:
呵呵,这个决是屏坏了吗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外接能正常,一般都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赶紧换屏吧,

网友:
屏坏的可能很大

网友:
这个就是屏

网友:
应该是屏线 压下试试

网友:
10000%是屏问题了~~~~~~~~~~

网友:
一般横条是显卡,竖条是屏

网友:
是不是换了灯管后才这样子的呢。。。蛮像屏的。

网友: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