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上电修复

楼主(2012-03-04):
主板:HP 520       板号:la-3491

故障:插电源待机正常,按开机不触发(电流无变化),但电池灯闪几下,同时插上电池瞬间大电流。

初步分析:电池灯闪烁,应该是电池电量低,但没插电池,说明电池、电源侦测电路故障导致,侦测错误:瞬间充电大电流 ,说明 充电电路短路 或者保护隔离短路。

维修过程:根据根据上面分析,分别检测相关电路就可以了,但还是先把短路修好吧。
        首先,插电后量电池接口(如下图1)果然PL14上信号BATT有19V。基本验证以上分析。
图1
根据电路图BATT是充电电路产生的充电信号,也是电池通往电池保护隔离的的放电信号。所以我们现在分别看19V是有谁提供的。
先看充电电路(如图2)如果是充电电路是充电电路过来的,根据电路图只能是PQ9击穿或PQ9受控导通所致。所以我们先判断PQ9是否被击穿。
图2
断开电源测量PQ9,正常,再看是不是PQ9受控导通,19V通过PQ9过来的,根据电路图,PQ9的电压也是通过PL2过来的,所以去掉PL2看BATT电压,即能知道BATT是否由充电电路过来。去掉PL2,BATT依然为19V,故初步判断和充电电路无关。

然后看保护隔离(如图3)BATT如果是通过PQ2过来的,只有PQ2导通或击穿短路照成,经对PQ2测量PQ2正常。
图3
再看,PQ2的工作状态。根据电路图PQ2是P沟道MOS管,PQ2要导通,PQ2的4PIN应为低电平。经插电测试,PIN4为19v。所以BATT的19v是有PQ2导通所致。根据上图(图3)PQ2受ADP_PRES控制。ADP_PRES为电源适配器的侦测信号。所以又和初步分析时相吻合。
      接下来看,电源侦测电路即ADP_PRES的产生电路(如图4)

电源侦测电路由PU2 运算放大器及外围分离原件组成。先看PU2的PIN8 ,供电正常,看PIN3,0V。pin3由pr30和pr34串联分压产生,所以0V是肯定不对的,测分压点电压 正常过了pr33就成0v了,多半是pu2拉低了。取下pu2.pu2 pin3为1.3.正常。更换pu2
上电正常。问题解决。

总结:此故障是有 电源侦测电路故障导致,MB识别不到电源所致。MB认为是电测供电,但又测不到电池电量。所以 上电报电测电量低。  同时切换为电池供电导致 电源和电池联通,导致充电大电流后自动保护,形成瞬间大电流。

一般都是充电IC的上管挂了
在插入适配器和电池时候会产生大电流的原理是什么呢?ad_pres既然为低电平,那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适配器电压时过不去的吧,怎么会通过pq2对电池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
PQ2是N沟道MOS管吗?应该是P吧。

楼主下半部份分析得有点乱了。但最终结果却是对的。

补充内容 (2012-3-6 19:12):
反对的看看编辑时间,楼主改过来了,现在是对的很正常。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思路还是对的,但元件没有分清所以分析得不到位
用适配器应是B+直接供电,BATT不供电,但此处BATT是高电平不正常
BATT高电位是因为PQ2、PQ9不正常所致
断开PL2 BATT还为高问题出在PQ2

PQ2是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B+转换成BATT,用适配器时4脚正常是高电位,但4脚为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PQ2的4脚电压受控ADP_PRES,

而ADP_PRES信号  用适配器时应是高电平,量到ADP_PRES 为低电平是不正常的
ADP_PRES运放放大器PU2 由运放产生,正常是VIN经过2个电阻分压加到PU2的3脚,假算VIN19V,那么分压后就是8.15V
PU2 的2脚电压是由PU3产生,PU3是个431稳压器,而431的CR直连所以2脚是个1.24V的电压
运放3脚8.15V大于2脚1.24  输出高电平,量分压点的电压正常的,但PU2的3脚不正常
那就是PU2内部短路把3脚给拉低了
更换PU2后故障修复,分析完毕,
另:我初学笔记本,不对之处请指教,但不要人身攻击

牛逼,水平高,逻辑思维清晰,向楼主学习
赞同

网友:
图3下面,PIN4为19V需,PQ2何以导通,笔误?

网友:
总结清楚明了,好!

网友:
既然N改成P了。接下来的分析怎么不改过来呢。改好了好让版主加分。PQ2要导通,PQ2的4PIN应为低电平才是啊。下面的也一样要改

网友:
PNP型的 呵呵呵
PQ2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思路还是对的,但元件没有分清所以分析得不到位
用适配器应是B+直接供电,BATT不供电,但 ...

楼主 说的是, 其实思路调理一下是挺清晰的,只是写帖子,一会要截图,一会要打字(本人打字慢,呵呵)。到后面就有点不赖烦了。不过有电子基础的人应该能看懂。

网友:
下面那位大哥分析好多了

网友:
常总,还有时间写贴啊

网友:
基本看懂了    好像有点小误

网友:
帖子不错啊,,分析的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思路还是对的,但元件没有分清所以分析得不到位
用适配器应是B+直接供电,BATT不供电,但 ...

呵呵,分析更清楚!

网友:
图文并茂新手也看得懂了,学习了

网友:
首先判断上就不错,加上分析的好。维修就好办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机子都会有,定性很好

网友:
写的好啊,学习了

网友:
HP 520采用的是仁宝电路,PQ2是P管,整个电路分析挺好的。例子不错。

网友:
虽然有点小失误,不过帖子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我只好来学习了

网友:
下面的分析的很对啊

网友:
错误太多了,思路还可以,电路分析要加强。

是的。而且那个PQ2的第四脚为高电平就对了。要不然真导通的话。把电池给充坏了。19V直接进去电池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分析思路还是对的,但元件没有分清所以分析得不到位
用适配器应是B+直接供电,BATT不供电,但 ...

同意,他的结果正确,但分析却是错误的.

网友:
感觉楼下分析的才对吧,那个场馆的导通和截止应该是受控于适配器电压的才对吧,当有适配器时为高管不导通,当没有适配器的时候为低,导通,这才对吧

网友:
分析 全图 整体还是不错的,实际维修 用不到这么好的理论,通过几个测试点 就可以找到故障,只是时间问题,关键是 方向和 这个故障的本质 抓住,所以,对于入门没多久有这么深的认识,很不错!

网友:
在插入适配器和电池时候会产生大电流的原理是什么呢?ad_pres既然为低电平,那同时插入适配器和电池,适配器电压时过不去的吧,怎么会通过pq2对电池产生大电流呢??

网友:
adp_pres 低电平 pq31截止  pq32导通  pq2 的4pin  也就是g级为低电平, 因为pq2为p沟道,所以pq2导通

网友:
对大部分初学者有帮助,挺不错。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用烧机法。行得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