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你收藏的维修案例,最近维修笔记

楼主(2012-03-04):
想得到别人的鼓励就得拿出点有价值的维修案例,(我最近的维修笔记,那种简单的大家心里有数的东西我就没有写出来了)
写出来的这些是个人认为对自己长进有用,也能帮到各位坛友的笔记!!废话不多说,(绝绝对对原创,是因为看到别人加的那个金币和威望就垂涎
  1,,型号:acer4810TZ , 版号:JM41,故障:1,白屏(重新插拔屏线解决)2,必须放一次电(即清空一次CMOS信息)才能开机, 刷bios解决,
  2,,acer D260  版号,LA-6222P,故障,不亮机,有时候亮,但开机速度非常慢,
       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是做南桥还是CPU的抉择时,
       答案:更换NM10解决,    U是N450的, ddr3
    3,,HP  MINI  2133   故障,加电无显,(电流停在0.5左右)
       有人说换北桥,有人说换CPU,
            你纠结换那个?   答案:重新掷球BGA北桥解决
  4,,HP TX2000 故障,加电无显,
      大家肯定都知道是216的问题,具体型号为216-0674022,
      手上由于没有此型号的北桥,就像找其他的代换,(216-0674026)经对比发现,U是使用一样的(2007的),南桥是用的一样的218S7EBLA12FG,  但是TX2000 的北桥旁边多个显存,,自己掂量了一下,既然芯片组一样,是否就可以代换呢,至于显存那块会不会可以“gpio”呢?之后果断更换,测试亮机,OK
    5,,HP,迷你110,加电无显,U450的U,NM10 的sb,  和上面说的D260芯片组一样
       果断更换NM10后解决!!!
  6,,cq41   I3-330M的U, HM55的集显板子,故障,加电无显,
     纠结很久,刷过EC的bios还是一样,买了一个4M的bios芯片,刷上SB的bios后解决!!
  7,, ACER  4741Z,   版号:JE40-CP    故障,不定时掉电
     首先不定时掉电需要把所有的电感电容加焊一遍,其次温控部分,(当然还有好多原因,比如你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看到是供电的波形,会更快)我呢直接就上手温控部分,果然让我给误打误撞对了,
    解决方法呢,由于手头没有此芯片,  就挑起U27的2脚,然后短接u45的1,2脚后解决(原理我就不说了,自己找到图之后一看就全明白了)
  8,,,CQ42  I5-430M的CPU,  ATI 216-0774008的显卡  HM55的SB ,故障,加电无显,为判断是不是桥芯片引起的,我就用疯抢稍微加热了一下显卡芯片,上电,gad,亮机,而话不多说,烤板后充值解决,(另外I5的cpu容易坏,会引起时开机时不开机,或者开机后死机的故障,需要注意下……
   9,,上面说了I5的u易坏,下面这个就是U坏,
       DELL N4010  I5-460M    HM55  故障:刚进系统就死机,  U 坏,
10,,DELLL  1420 INTEL集显的板子,  故障开机电流0.38 掉到0.2之后又0.38.后调到0.然后又开始上电到0.38……如此反复,测量1。5V输出偏高,U供电时有时无,
      更换1.5V电感解决(修过好几片这样的板子,是否就可以说明是通病)
以上2,3,5,10因为不止一次的修到过,所以就拿上来说了一说……
   以上的维修案例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2012-05-17):
还是给学弟点什么思路才好啊,不过也顶你,新机器比较多了算

网友:
真是好东西,谢谢楼主咯。此乃葵花宝典啊。这对我今后的电脑维修思路很有用哦。

网友(2012-03-11):
看来I5一代这么快被淘汰的原因,就是配的U容易坏!!

网友:
因为从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打到电脑上就比较耗时间,所以图文并茂我是做不到了否则我一天时间就全耗进去了……

网友(2012-05-17):
既然来发表还是详细点,那样会更好的

网友:
文采不好确实感觉学好比修好一台机器还要难
我也感觉 自己修好 就是一个地方,但是写明白思路 要花修一台机器的时间,哈哈

网友(2012-03-04):
看楼主的帖子上网本好像SB坏的比北桥要多,,习惯上网本还是 先做北桥,,,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NM10算是单桥,然后就是U了,你说做哪个?

网友A:
电感坏的还真不好排除!

网友:
还是图文并茂的好,楼主有点言简意赅了,

网友(2012-05-02):
不过,把各个机器的电流表现写一下 是有必要的,这样更精彩!
其实做维修的,尤其是高手,说话就是这样,心里明白的!不能像教小白一样告诉你怎么想的把,怎么测的把

网友(2012-03-06):
楼主分析的很哟用,很多东西修的多了就成通病了、1!!怎么楼主那边ACER的那么多修的啊
我这边都修不到一个两个

网友:
其实有些一手机,只要不被上家弄乱,有通过上述的维修案例,能够达到很快的速度。

网友:
答案:更换NM10解决,    U是N450的, ddr3 请问这NW10是什么东西呀?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我也想知道nw10是什么?
你仔细看完楼主的东西就会知道了
ICH

网友:
龙哥就是牛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答案:更换NM10解决,    U是N450的, ddr3 请问这NW10是什么东西呀?

南桥型号,呵呵……

网友:
DELL 1420还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上次就有一个一样故障的没修好,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dell的新机器有这么不堪吗,u坏都曾通病了,还有那个电容我师父说过东芝的有这个通病

网友:
牛,厉害,手法好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型号,呵呵……

哦,小南桥是吧

网友:
最好在整理一下,那就更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记住经验很重要能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分享,楼主能不能说说1420 1.5V的电感为什么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坏的还真不好排除!

有487的话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487的话很简单

487是什么啊?

网友:
看楼主的帖子上网本好像SB坏的比北桥要多,,习惯上网本还是 先做北桥,,,

网友:
答案:更换NM10解决,    U是N450的, ddr3 请问这NW10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DELL 1420还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上次就有一个一样故障的没修好,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网友(2012-10-09):
嗯,收获不少,我这里修机可能修的少,很少修到I5 CPU坏的.以后注意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