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屏坏了吗?上图求鉴定!!!

楼主(2012-03-04):
今天客户送修,屏是15高分的,手上暂时没有这种屏可以试,就想上论坛兄弟帮看下,是否确定是屏的问题。

肯定要换屏了

网友:
我屏也看了不少了。可以告诉你屏坏了。

网友:
屏的软排线有问题了, 没有压平机就算了。成本高。
这个其实不用问的,肯定是屏坏了,换个屏就知道了

网友:
屏坏了,需要屏可以找我,进口拆机完美屏
屏100%坏了
屏上沿的带导电层的那层胶纸坏了!想办法用导电胶试试,我没试过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这个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屏坏了

网友:
可以肯定告诉你,屏挂了。。

网友:
肯定屏坏了,15的屏不便宜,

网友:
屏已坏,不要去折腾了,直接换屏!

网友:
换屏吧,挂了

网友:
这个情况一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上的晶体坏了,报废吧

网友:
这个很明显啊!不用鉴定,屏坏了。

网友:
   这肯定是屏坏的的哦...

网友:
看你那现象是有个矩阵芯片没有工作,可能是屏主控芯片导致的,应该还有得修,换颗主控芯片试试(芯片型号和序列号都要完全一致的才行)

可以一试。

网友:
楼上别乱说哦。。。。。。
楼上的楼上说的都对,,,,

是屏坏的,,,
可以修,,,
不过您修不了,,
得用到热压机,,,
那机器您没有吧,,
配套的工具配件更不用说,,,,,
换屏吧!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 屏坏了   。。。。。。。。。。。。。。。。。。。。。。。。。。。。。。。。。。。。。。。。。。。。。。。。。。。

网友:
那条亮带很均匀,中间没有任何其他颜色的线条,如果是屏带脱落不太可能是这种情况,一般会有杂色竖线。

网友:
呵~就是屏坏的

网友:
非常肯定的告诉你的屏坏了。是屏上面虚汗了。需要专业的设备才能修。叫客户换屏

同意。
非常赞同!逻辑板那的电路。。现在有地方修了
屏坏了 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