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硬盘坏道?

楼主(2012-03-04):
有什么软件可以把硬盘里德坏道修复掉么?
硬盘

网友:
可以啊 你可以用DOS工具啊 矮人DOS 也行 你去 百度里面下载一个 就ok 里面 有个mhdd 你一扫描就 可以

网友:
MHDD ERASE功能就可以修坏道,但是少量的坏道可以修,多的就不行了

网友:
先用MHDD检测下坏道多不多,少量可用MHDD修复,多的话,用DM低格,再用效率效修复,THDD修复.

网友:
楼上的回答都很对,坏道多了,就需要专业的工具PC3000或者效率源。

网友:
盘体有问题的开SF是最好的方法,这是工厂的生产和修理方法,成功后性能上就和新盘一样了,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做适配和扫描坏扇区,我修的盘都保半年的。
光扫描加G或P用不了多久的,而且对色块无效。

网友:
大的工厂有专门的 恢复数据机器

网友:
MHDD 不过用不了多长时间又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