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做系统解决做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2-03-04):
最近用户打电话做系统,去了一看是原装联想机器,做个Windos7,想改XP,打开电脑看硬盘500G.分区的是20M缓冲区,35G系统区,464G的文件区,我放入光盘怎么也做不上换了好多不一样的盘还是不行,没办法把硬盘快速分成4个区,并格式化了C盘,放入光盘OK成功了,以后大家碰见这样的机子,格式化硬盘分区了在做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算问题?快删了去吧。。。

网友:
........告诉你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直接把那20M分区删了。不要。保存分区表。装系统。就OK。

网友:
hh  你挺厉害啊   但是 这种问题     不算太大    以后有什么  噶古点的 再发吧

网友:
缓冲区, 不好意思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可能是联想的惠盾等保护软件导致的。。直接全盘低级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