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FX8相机 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2-03-04):
                                                                松下 FX8相机  无背光通病维修
             本人初次发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望高手赐教。
      客户送一台松下 FX8相机 ,接机无背光屏幕有图像,拍照正常。怀疑背光电路问题给客户报价260元。让客户故两天取机。
拆机清洁背光排线,开机背光亮了。晕。。。。。。正高兴的时候又无背光了。仔细观察背光排线无断裂处,郁闷,怀疑主板背光电路
问题,测量背光供电正常。只能怀疑是背光板的故障了,刚好基地培训的朱老师在线,请教朱老师维修思路。朱老师让我拆开背光电路
检查一下背光板,还有链接的排线是不是断线了。
    拆掉背光板单独上机试试。亮了,,,,,动一下排线又不亮了。确定是背光排线有断裂的地方,细看发现在厂家排线折弯的地方有
裂痕,我晕,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到淘宝上一搜索此排线很贵,要60元。我的去。。。飞两根线维修OK,(背光排线有4线,两线为空)

  后来到论坛上发现也有同仁遇到此故障,此机无背光的很多,都是厂家背光线断裂引起。 这也应该是一个通病的吧。

网友:
修相机首先要排除一些基本的故障,比如排线是否断裂,元件是否虚焊或脱焊。等把基本的故障排除了。再进行深一步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