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不开机

楼主(2012-03-04):
打A14阻值正常,可无电压,是不是要吹下网卡试试

网友:
發熱的話就吹下來吧。

网友:
先检查南桥坏了没有。也可以先吹网卡。声卡。

网友:
雷坏的,先看有明显烧坏吗,待机否正常,有发烫芯片去掉

网友:
累坏的网卡,南桥几乎是没好的换着试下

网友:
雷击板层没坏几乎多可修好,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