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0无待机电流,按开关键没反应。

楼主(2012-03-04):
IBMT400待机电流为0.00,测3V 5V电感为0V,查TPS51221的工作条件正常,保护隔离有19.5V的电压。郁闷了!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网友:
待机电压都没有

网友:
对,待机电压没有。

网友: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先更换试下,如果更换之后还是没有待机,那还是要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不足啊

网友:
检查下后级有没短路啊。没就换待机芯片啊。

网友:
先修待机呀

网友:
先看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3。5都是通过EC才有的见意查pm

网友:
TPS51221 工作条件:
以下的数字代表脚位
23、Vin 19v
4、21 EN 3v5v开启信号
29、VERG5 当23脚有19才输入才有 5v待机电压
22、3.3V待机 估计是给EC
12、估计是3v5v待机开关脚。
13、VREF 2v左右,这个必须要有的

网友:
我只有TPS51221的pdf。根据pdf的资料看出来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修好了,是5V短路C511贴片电容坏,希望这个贴对有需要的朋友能有帮助,我也是在这里学习总结各位的经验才弄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帮忙。

网友:
C511这个电容没那么容易坏的呀

网友(2015-03-15):
换待机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碰蛮多的

网友:
3v 5v的开启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