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替换高手过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2-03-04):
技嘉主板GA-M52L-S3上面的IO坏了,型号是 第一行 IT8716F-S  第二行是 0818-FXS 第三行是 N3KK90GB L
手上没有原型号的IO,请前辈们说说这个技嘉专用IO,能不能用别的技嘉专用IO来替换。

在此声明,以下我鲁莽回应的两个技嘉专用IO替换问题,请回帖者和看帖者不要把上问题当真,事由第一次没有找到新的8718 GB就用了个料板上的试了试,结果是自动加电然后马上就掉电,还以为8718 GB不能代换8716 GB,后来找到新的8718 GB有试了试,结果可以正常触发、强制关闭,注意:由于是IO严重短路,BIOS是挂在IO上BIOS和程序也损坏了,目前还没能够正常跑码,也就是说还不能确认技嘉IO专用芯片8716 GB是否 能用技嘉专用IO8718 GB代换!由于还要找能带换代换BIOS芯片的缘故,一时没能够出来结果希望明天能出结果,结果一出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两个IO是否能代换!一样还要谢谢回帖者,论坛嘛!就要这样多多分享多多收益!

网友A:
    这个8718 F-S 可以代换  要带GB的

网友:
  恩,这个可以。

网友:
学习学习,加油

我是刚来的 -8 严禁灌水

网友B:
GB是技嘉专用IO,要用带GB后缀的8718可以带

网友:
那个IO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对换了,

网友:
一般就用技嘉专用的,用IT8718F-S也可以,不过后面要带G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718 F-S 可以代换  要带GB的

不行啊!换上去自动加点人后马上就有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B是技嘉专用IO,要用带GB后缀的8718可以带

试过了,不行、自动加点后马上就掉电了。

网友:
只有找个同型号的来试试

网友C:
技嘉IO必须原型号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IO必须原型号代换

不一定,原帖有修改看看修改后的,明天出结果告!

网友:
结果一出,技嘉专用IO  8718  GB完全可以带地技嘉专用IO  8716   GB。

网友D:
8716F-S  后面带GB的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8716F-S  后面带GB的能用

恩,故障已修复!

网友:
实事已经证明,完全可以。可以更加肯定这一代换原则这一定论OK!

网友:
学习了以前以为不能换那

网友:
还没修过,先学了

网友:
前面型号一样不行的,后面必须有
GB才行的!

网友:
技嘉IO最好原型号代换。没有相同的,找管脚定义一样,后面带GB的专用i/o换

网友:
谁有GA-M52L-S3的bios啊  求教

网友: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