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2-03-04):
今天接到一台V450进水机,打开机EC轻微i腐蚀处理后确认无短路后上电待机0.02A不触发,刷了BIOS后出发到0.85A不动,CPU供电0.98V,其他供电正常。拆机时发现北桥后有水。请高手们支个招谢谢!!

网友:
先把板子放BGA上烤会,不行就考虑做下北桥了

网友:
烤板再说 然后通电

网友:
已经考过板了 北桥加焊过了 重做没网啊

网友:
果断先烤干主板,再干北桥

网友:
呵呵   搞定   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你的BIOS不行吧?进水机有必要刷BIOS吗?下次都楼主你混了。

网友:
应该是你第一次刷bios时吧bios刷坏了,进水的机器一般bios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