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盲刷HP6535S bios

楼主(2012-03-04):
在网上找到了原版BIOS(还没验证过是否真伪),那位高手指点下怎么盲刷,

网友:
? 盲刷 不好意思 帮不到你

网友:
为什么要盲刷?

网友:
盲刷是可以的。不过要根据BIOS芯片的不同方法也不同,比如PHONE的BIOS或AMI的BIOS盲刷的方法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