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HPCQ40的机器 放下BIOS电就正常显示

楼主(2012-03-04):
一台HP CQ40的机器 intel的处理器 来的时候CAPSLK NMLK 两个灯一起闪 然后放了下BIOS 电池 再装上机器就正常了,可没过几天 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还是放下BIOS电池 机器又正常了 求救大家了 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
楼主 是CPU坏了。你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换U  两个灯亮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个BIOS试一下,检查下COMS电路!

网友:
这个是看故障表现来说的,但也不一定完全是对的,有CPU就换个上去看下,不行的话,考虑下#5的意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