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3-04):
    下午接修同行一块技嘉H61主板,客户说加电主板就断电,感觉是供电有问题,还原故障后,开工

加电后,主板没有复位,然后断电,再重启,再断电,测量通电时,全板供电都正常,用手摸各大芯片,发现一个芯片非常热,看看照片,明显烧了,这个芯片是IT8892E,这个芯片是转换信号到PCI插槽的,拆了这个芯片能用,但PCI插槽不能用了
不知道,现在哪里有这样的芯片出售呀

后来询问客户,是在PCI插槽上加了COM口转换卡,接LED灯的,可能是LED灯把主板弄坏了,拆了芯片,主板使用很正常

网友:
芯片很难找、、、看来要找售后。或者有淘宝长期进芯片的卖家问问。。刚刚出的板子应该没有过保。问问售后

网友(点评):
芯片烧了,售后没有了

网友A:
这H61的板子芯片暂时不好找呀!都还没普及,再说都还在质保,芯片难能可贵!

网友:
PCI 也不常用

网友:
学习了,多看看,长见识啊

iamzzl -5 严禁灌水,敢不敢不灌水!

网友:
比较新的东西 估计不好找一般板子保3年的怎么没找售后

网友:
其实不能老上来就修 找到售后 或者关系好点的上家 花点钱保修  也可以的

网友(点评):
你确实是烧饼!

网友:
这种芯片淘宝上找找或售后那里肯定有

网友:
淘宝上没见这芯片。
技嘉的H61的板子也有2个PCI-E X16显卡插槽吗?H67的倒是见过。

网友B:
既然看见烧了   还修啥啊    找售后呗

网友:
烧了。售后给保修???

网友:
晕 我才给朋友组装了台H61技嘉滴 还以为是什么通病呢,原来是人为啊

网友:
还好。你取了还可以用。。。

网友:
没过保的还不如直截送售后呢

网友:
在淘宝上应该有卖吧。

网友:
应该果断送售后哈

网友:
要是以前的我,第一时间就是送售后,现在想想要是都送售后了我们搞维修的还赚个屁呀,现在我都是让客户选择,(我说送售后最快也要半个月,慢的话搞一两个月都有可能)

网友(2015-11-02):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

网友:
亲,俺这有,有需求+QQ313779466

网友:
H61 现在有些还没过保呢

网友:
吹掉,不用PCI插槽行不行?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的

网友:
这个型号的主板早过保修了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的吧

网友:
不错呀学习中这个芯片肯定有的买的。。。。

网友:
送售后吧,现在这种芯片还没普偏

网友:
像这种H61的主板,一般都会预留一个COM口的,归I/O管理。楼主可能要转接线转接下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换芯片的钱不如直接换个主板吧。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主板 换一个IO 就行了

网友:
大哥 这个芯片好像很贵的

网友:
外观没什么问题就找售后吧

网友:
淘宝有芯片卖的

网友:
这个IO烧的太明显了,躲猫猫都不懂吗,,哈哈

网友:
這個只能找掏寶了,如果沒有就只能看有沒有壞板同樣的零件可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H61的板子芯片暂时不好找呀!都还没普及,再说都还在质保,芯片难能可贵!

应该还好吧,现在市场上H61板子非常多了,很多料板,现在已经从网吧机子里面淘汰出很多了

网友:
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这个板子带PCI槽啊,可以插诊断卡的,,这样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看见烧了 还修啥啊 找售后呗
H61已经过保了好不好,,现在市场上修的很多都是H61的

网友:
怎么转换的啊,从哪里转动PCI的

网友:
那个是技嘉专用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我有 找我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会发烫,如果不发烫就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和方法 多发帖

网友:
淘宝买简版地可能有,不好找

网友:
不好找吧,还没遇到这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