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锤子刀锯暴力修液晶、液晶暴力改高压电源一体板、成功修复

楼主(2012-03-04):
  滴嘻嘻嘻~~首先、报修故障是点不亮、顾客是同行、已经拆的七零八落后拿来滴。
   显示器黑屏、按按键有反应、用测试高压条点亮灯管成功看到画面

目标锁定在高压部分。一翻波折后发现2N沟道MOS管击穿。成功更换后 、 电源部分突然没有输出了、~~~~

后来测开关MOS管时不小心300V短路,丫的 ~~哥还活着~!!滴嘻嘻嘻~~~但板子大面积的爆破。 无法修了、

改板、兄弟们看无知小弟的暴力改板、请欣赏~~~~

改完后发现电源适配器塞不下。丫的。。~~
继续  暴力的来了。。。

草草 结束。修复了 滴(*^__^*) 嘻嘻

网友A:
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不过,要是我肯定不这么办,这也太乱了~!

网友B:
你这费用也不低啊
一个适配器和一块通用驱动板,这两样加起来可以把电源部分全部东西换了,还没这么难看又费时间费力气

网友:
进行如此之大 让同期的学员惭愧啊

网友:
哥以前也做过    不过   还没这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费用也不低啊
一个适配器和一块通用驱动板,这两样加起来可以把电源部分全部东西换了,还没这么难看又费 ...

有个切开的驱动板是 报废板。 材料费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不过,要是我肯定不这么办,这也太乱了~!

。没有预算好。。

网友:
你这也忒暴力了点啊。 客户的可不能这么干

网友:
这种规格,换个原配的拆机板也就在50左右,还可以收费高些,何苦呢,象你这种不足功率的适配器,能撑多久还不知道呢

网友:
太能折腾了  如果那天有人拆开 人都吓晕

网友:
下次维修时如果不是你的话,那打开机的那位估计得吐血半小时

网友:
前几天我也接了个不知道哪个暴力修改的液晶,真弄得头大,电源功率管都搬家了,飞线到板上,EMI也搬家了,电容什么的全改了,我说有这功夫修也修好了,还改什么玩意呢,搞得我碰都不敢碰,后来没办法,我也只好采取暴力修改,不过改的效果可斯文多了。真怕再碰见这种暴力修改过的机器

网友:
佩服 楼主的精神  真能暴力维修   叫别人再修都.......呵呵最后只要修好就不错¥¥到手了

网友:
太强了,这种维修太吓人了

网友:
管那多了,速度整上了亮机拿钱就OK.

网友:
楼主命还在,恭喜恭喜了,这样干过一次,后来硬塞进去的。

网友:
你这样维修 声誉扫地  这样改不知道能用多久。 花费很多时间不说   本钱45元也不低   换新的这种板才35-40元  。你的维修技术不敢恭维。费时费力。赚到的钱人工都不够。

网友:
换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材料费用差不多,你修的轻松,客户用的放心

网友:
牛逼,像你学习。为什么不把适配器外壳砸了?

网友:
听说许多亮一下就灭的,灯管没问题的情况下,去掉高压板上的保护电路就能正常亮机,有无高手指点下,如何辨别电源与高压一体板上的哪条电路是高压保护电路,

网友C:
换了是我绝不这么玩,,
这还是原来的机子嘛,,
楼主说用了45元的成本,,
那不如用45元给他买个原装板更稳当,,??
虽说是亮了,,
能亮多久还是未知哦,,
那个山寨12V电源会因为过热,,
里面的电容全部爆掉,,
到时返修,,,若是送到了你的竞争对手那里,,,
还不得被人家笑死呀,,
脑子灵活,,,修不好就改,,,赞一个,,
不过建议以后不要这么搞哦,,,
呵呵
不需要我的建议,,,
以后技术上去了,,,,,
自然就不会这么做了,,,,,,,

最后再感慨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暴力也用过,就是没五马分尸,下次哪个拆开修,直接丢垃圾桶去了。。

网友:
楼主用的那适配器,带外壳,不怕时间长了温度太高吗?

网友:
虽然,修好了,但确实不适合这样改~~~~~~~~~~~~

网友:
你淘宝 一下  看下 是不是你说的35-40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是我绝不这么玩,,
这还是原来的机子嘛,,
楼主说用了45元的成本,,

原装要70多。呵呵~~~而且没现货。客户很急、、

网友:
也太吓人了,我可不会这样做

网友D:
卖给客户估计以后都不找你做生意了

网友:
好办法!!我有几块冒牌的乐华2025,也可也切开。

网友:
成本高 隐患大  费时费力  这种暴力维修 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你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
19楼版主所言极是呀~~ 学习了

网友:
好家伙,第一次见这么猛人,如此改板,让兄弟见识了,但是我算了一上,这成本不底啊,要是我的话,我换一台16块钱的电源板就OK了,不必那么麻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给客户估计以后都不找你做生意了

有售后的、又不是弄好了 就不管了 呵呵~~~ 我是新人、只是想办法 尽量用低的维修价格帮他修好、而且客户不打算高价修它  呵呵呵~~~

网友:
咱这边有时候也是这样 - -!把整个适配器都放进去 这到是没度过

网友:
一个字~~~~~强~~~~~搞得太复杂了!!!

网友:
改可以,这么改倒是费劲,应急的话还不如电源板+高压板+原来的驱动板来得整齐。

网友E:
不一樣要原裝的電源板才行的。很多通用板可以很好就改好。

网友:
唉,这难道是基地培养出来的高手?海之韵看了是不是会吐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樣要原裝的電源板才行的。很多通用板可以很好就改好。

通用的 要改按键了。。。他的按键在电源一体版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