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左边一公分左右的白边

楼主(2012-03-04):
我今天换一个ACER V203H的灯管,换好以后装上开机屏幕就剩下左边有条一公分左右的白边,加信号也只是显示白边,液晶屏我拆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碰到,轻轻拆下来后就竖着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轻叫高手指点啊

网友:
你左边漏光

网友:
应该不会的,如果漏光应该不会是只显示一条一公分款的线吧,其它地方应该会显示啊

网友:
屏坏了!应该是平面板的排线断了吧!

网友:
排线都很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