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3VW显示器闪下灭

楼主(2012-03-04):
   顾客拿来后 插上电源线 闪下出现LOGO灭  然后不断重复这样, 拆开机器后 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了,换了后  顺手插上电源可以正常亮 接上信号很正常,但是装起来后  插上电源闪下出现LOGO,又灭 但不在重复这样,我是新手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测得 有5V  12V  大电容300V    怎么办啊

网友:
先用好灯管替换试验,确定是高压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改过高压板上去吧

网友:
灯管的 插头不一样测不了啊,两个个大灯口   两个小灯口

网友:
用两根额外的灯管插到高压板上来代替显示屏内部的灯管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