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 A45笔记本接电第一次能开机,第二次开不了机.

楼主(2012-03-04):
一台新蓝的A45笔记本,板号:S42Q NPB  第一次接电开机正常.但第二次,第三次开机触发硬盘灯闪一下就灭.开不了机.电流从0.02 到 0.25 0.28 一下就回到0.02 .  3 V 5V都正常.. 我应该要从哪里开始查... ?
帮帮忙.

网友:
南桥,BIOS芯片检查下吧,还有晶振!

网友:
一般晶整容易出问题    还有就是南桥

网友:
会不会是ec虚汗了

网友:
     就不知道为什么接电第一次开机后都正常.. ? 第二次就不可以了.. 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