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楼主(2012-03-04):
亲测:出现此类毛病需要在DOS下重新刷写集成网卡MAC地址。我的主板是华擎n68-s,在网上试过的刷新软件都无用,后发邮件给华擎技术部。

1.打开机箱,找到主板上的一个小白条,上面写着十二位数字,即是mac地址。记下来。
2.将下载的软件解压到D盘的根目录(也可以是U盘)。

好贴,一直没时间写 ,我也有个放着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nf这种软网卡可以这样解决,对于集成的硬网卡就不行了。

网友A:
你光说的解决办法   问题是怎样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光说的解决办法   问题是怎样的哟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开机提示上面这个,然后让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AC地址是集成在BIOS里面的,

你这个板,其实在刷写bios时加上刷mac地址的参数就可以了,不用单独的软件 来刷写。具体方法请百度之!

网友C:
谢谢楼主,刚搞了华擎N68S-UCC用其它方法加进去都不行,这个搞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刚搞了华擎N68S-UCC用其它方法加进去都不行,这个搞掂!

给加点分吧,支持一下,。加分不会扣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加点分吧,支持一下,。加分不会扣你分。

问题又来了,正常运行一天 开机又出现C7,刷BIOS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又来了,正常运行一天 开机又出现C7,刷BIOS又正常,,

把BIOS芯片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