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上有12V 3.3V,就是按键板上没有电压。该怎么修好 ...
驱动板上有12V 3.3V,就是按键板上没有电压。该怎么修好?

楼主(2012-03-04):
驱动板上有12V 3.3V,就是按键板上没有电压。该怎么修好?
驱动

网友:
先开开有没有短路,然后顺着开关查查吧!不行就换一块驱动。

网友:
哪就要跑线路,查哪个坏了

网友:
修东西就是要跑线哦咯

网友:
从哪一路开始跑?

网友:
从驱动板接口到按键板开关.就能跑出来了,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你说的不具体,不止这两个电压的,还仔细查查!板子的牌子你也没说,别人怎么帮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