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MF5-J不跑吗故障维修难题

楼主(2012-03-04):
块磐正MF5-J的主板,供电全部正常,复位,PG也有,此版是单桥的,内部集成时钟,PCI的时钟怎么会是66M?一般不是33M么?BIOS没有片选信号,pci A34无波形,打过阻,做过桥,还是同样故障。望各位高手解答下,谢谢
主板测试点

总线时钟

PCI时钟

cpu时钟

我倒是有个疑问:CPU时钟波形是这样的么?600KHZ?

网友:
BIOS刷没有

网友:
此板集成ghostbios功能,你把bios去掉开机看看,可能有惊喜!(你没看错,去掉bios芯片开机!)

网友:
刷过bios没刷过的话换io

网友A:
惊人的发现始终没有出现,可能还是CPU时钟不对,不过没有同样的板子研究,此IO很特别,没见过,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惊人的发现始终没有出现,可能还是CPU时钟不对,不过没有同样的板子研究,此IO很特别,没见过,估计修不好 ...

此io里面带有程序的,就是所谓的ghostbios。要同样主板的io才能代换。

网友:
用的是什么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io里面带有程序的,就是所谓的ghostbios。要同样主板的io才能代换。

我找到了,此IO旁边有个PM25的芯片,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