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把2台主机USB口连接起来传送数据的数据线吗

楼主(2012-03-04):
有把2台主机USB口连接起来传送数据的数据线吗

网友:
可以这样用吗
    没用过暗

网友:
有,你上淘宝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没试过,你试试,回头让大家分享一下哦。

网友:
坑爹了哦,你不如用网线传输数据吧!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不如做根网线来的实在

网友:
目前没听说过有这个玩意,如果直接连接的话是不可能直接传输数据的,直接用个路由器啊,2个电脑的话应该都会联网吧,直接进入网上邻居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对方的电脑了啊,要哪个机器的资料直接共享就可以传输了啊

USB直连传数据的几年前就有了,就是价格高,速度慢

网友:
还没听说过这种线。

网友:
没听说过USB口连接起来传送数据的数据线

网友:
只用过网线直接接2台电脑传东西的,2电脑还联机打过游戏。

网友:
垦定不行,两个网卡传东西还要个地址那,除非你也能给USB设置地址!

网友:
你要是只有U口的话可以这么弄一下用个U口网卡然后网线正反掐下就能机器互联了

网友:
想问下,两个连起来会不会烧了板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712-1-1.html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 很多客户来买USB线 说两台电脑传东西 我都不敢卖给他

网友:
还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线

网友:
我也没有听说

网友:
我有一条这些线,看图片

网友:
用过,安装好驱动自带个软件打开可以互相使用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确定可以互相传送资料吗

用过,安装好驱动自带个软件打开可以互相使用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安装好驱动自带个软件打开可以互相使用文件

这么神奇,我也想卖一条,USB肯定比网线要快,能不能告诉大伙你的线在哪买的?

网友:
绝对可以的,这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