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高手:为什么在实际电路中找不到

楼主(2012-03-04):
   Q三极管?不是B,C,E,S代表B,D,G各代表什么?这是在一个主板图纸中看到的,但是在实际电路中找不到Q928这个元器件。请高手回答

网友:
D代表C。E代表S,G代表B是控制极

网友:
不是三极管,是个场效应管
g:栅极
s:源极
d:漏极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Q在主板中代表的是三极管或者是场效应管。你的电路图是一个场效应管。g:控制栅极s:源极,d:漏极。
实际电路中找不到,有可能是主板厂商出于经济或者某种原因省略了该元件。

网友:
楼上正解,Q不只代表三极管,它也代表场效应管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在实际电路中连省略原件的符号都没有,这个s级也就是源级是连接主板IO的pson的

网友: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东西

网友:
有点位图就好找啦,没有就跑下线

网友:
gds,呵呵是场管啊,bce是三极管

网友:
就是这个场管在实际电路中找不到,是ATX pson针脚,连接I/o线路中的一个元器件。Q928,TMD,编号根本达不到这么大

网友:
楼主,就是同一款机型也可能有不同版本,主干相同,局部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