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怪问题了,大家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4):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V450的本本,客户说是昨天用的好好的,今天早上开机的时候屏幕显示是显示了不过光显示就是没人影,就是我们说的暗屏,我看这个机器心想外接显示器看看,靠,外接也不显示,电流表显示的电流也很让人不解,开机后电流到0.44然后突然到一点几,然后就一直上升。我做了BGA显卡,不显示,刷了BIOS也不行,还个CPU,内存,都不行,闷死我了,不过我用万用表简单的测量了一下处理器的电压是1.45V,这个电压我感觉不多,还有我发现CPU供电电压刚开始时1.0几的在开机的过程中一直上升,没思路了,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那位兄弟修过这样的毛病或者例子的机器能帮忙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貌似屏供电没有吧,我碰了台海尔的是主板屏接口处一电容短路拉低电压,一开始还以为是屏问题,换后解决不了问题,仔细查屏接口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先单板看电流,楼主这么早就大动显卡和BIOS那么后面的工作可能后很难做了。

网友:
支持3楼,这种机器应该先查供电,不能先做BGA

网友:
电压我都查过了,CPU供电刚开始时1.0几V接着上升到1.4几V左右,可不可能是处理器供电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