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有显示就跑乱码

楼主(2012-03-04):
富士康N15235   775系列的板板   每次一显示就跑乱码之后就掉电!!!!不知如何解决!!!求解!!!!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A:
能亮?乱码说的是POST卡吗,不太明白。 先查BIOS和温控什么的。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吧,BIOS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卸电池先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乱码说的是POST卡吗,不太明白。 先查BIOS和温控什么的。

是鑫帝PCI插槽测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