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不能用

楼主(2012-03-04):
一台杂牌台式电脑原先COM口能用的,经常用来刷中九机,现在不能用,刷不了中九了,换了75232还是不行,请教大家这故障在哪里,现在可以正常上网,仅仅是COM口无效

网友:
换io芯片试试

网友:
测下COM口供电是否正常啊,不行就换下I/O吧

网友:
IO问题,昨天也遇到个!确认75232正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