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USB鼠标不启动

楼主(2012-03-04):
      有一主机,主板为精英965,E2140的CPU,插USB鼠标不能正常启动,可开机后再插鼠标却能正常使用,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换个功率大的电源试试,不行的话,恢复下BIOS再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试试

网友:
5VSB是不是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