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出现向右拖影求助

楼主(2012-03-04):
明基19液晶

型号,G900WD,
屏幕如图,仅仅只有向右拖影,全屏如此,
除了拖影别的做啥都好,不懂这算啥毛病

网友:
晕了,,,刚换了个VGA线,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的呢,VGA线。这都是常识了。

网友:
拖影一般跟显示器没有关系的吧,好显卡和VGA线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从何下手 没有遇到过所以才先上图。

网友A:
修电脑往往细节很重要, 我以前修电脑的时候碰到一个开机到欢迎使用的界面就停止了,初期怀疑是系统,从做之后还是如此, 换显卡,硬盘, IDE线, 都不好使, 最后换了个BLOS电池就好了, 弄的我很是抓狂~

强大。。。感谢分享。。。
汗!这么怪异的事情都出现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知LZ的拖影弄好没?一般是VGA线或显卡的事

网友:
VGA线
问题多点

网友:
楼主的现象,我也感觉像是显示器驱动板问题,结果是VGA线的问题?真诡异

不过,六楼的 更诡异,没见过,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先从最简单的入手。

网友:
我是发完求助贴子后,再在论坛里搜的贴子,发现有VGA线不好引起拖影的,就换了个线试试,结果一试就好,
嘿嘿,下次先搜贴子再发贴子,

网友:
我店以前进的好多很粗那种黑色VGA线,1/3都引起这种现象,2元一根真垃圾

网友:
修电脑每年都能碰到些怪事~

网友:
检查VGA线   昨天弄了个联想的台机  就是VGA出来接了个电视盒  然后就有拖影了。。。。拆了电视盒 一切OK

网友:
学习了,卡安康

网友:
(*^__^*) 嘻嘻……,学习了,厉害啊,受教了!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往往细节很重要, 我以前修电脑的时候碰到一个开机到欢迎使用的界面就停止了,初期怀疑是系统,从做之后 ...

这个真还没碰到,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