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3-04):
今天来了一块IBMT41集显的板,故障能显键盘有的键不能用的板.换了EC后,开机,关机显了两次后,居然不跑U了,拿板来测,《北桥供电,CPU参考电压没有,IC保护,下管G极有高电平放地,奇怪就是CPU供电,时钟,复位,怎么就都有。这种故障怎么修呀,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换TOshiba芯片看看啊

网友:
那个是T41的主板吗?貌似T41没有集成的吧?还有楼主表达的不请很清楚,有些问题我没看明白

T41没有集显的!

网友:
是独显,能显的机器,有的键盘不能用。换了EC后,正常显了两次,第三次不跑U。测了主板,发现MAX1845保护了,北桥供电,跟CPU参考电压不出来,但是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

网友(点评):
焊H8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TOshiba芯片看看啊

为什么要换它呀?

网友C:
你把芯片从新补焊试试,看看是不是ec虚汗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芯片从新补焊试试,看看是不是ec虚汗造成的

换了两个EC一样的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它呀?

那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吧!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电源管理芯片吧!换个试试吧

电流跑高点,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现在换反馈线路的两个对地分压的电阻,北桥供电出来了,上真U。CPU参考电压短路,

网友E:
T41有集成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1有集成的主板吗

独显,上面不是回答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南桥看看

关南桥什么事呀

网友:
故障是CPU座虚汗

网友:
还是有点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