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遇到过吗?明基R56自身花屏,换完替换显卡,出现的问题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2-03-04):
故障过程:
1  客户送来时屏上已是有花屏现象,但轻微。而且自身是 DIY族,认为把显卡功能屏蔽,要不机器会出现死机现象。
2  客户机器的显卡是703-A2,以前就加焊过,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建议客户换新显卡。
维修过程及现象:
1  更换之前特意看了故障现象,是本屏(自身液晶屏)在屏幕上有一小块(烟头大)马赛克,外接正常。
2 替换显卡为731-A2 ,因为显卡上家说能替换,故而很放心。
3 换完之后,机器出现本屏白屏,外屏花屏的现象。
4 请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同行,指点一二,因为定制新芯片703-A2明天才到,所以先咨询下。

网友:
如果没有亲身修过的,请不要灌水,我要的是指正,所以,请灌水者绕道!

网友:
楼主BGA不过关哦,另注意显存不要爆了。上BGA时有加保护措施不?

网友:
具体结果明天我 再出贴 告诉大家,如果有此心病的敬请关注!

网友:
我做过这种显卡,有的可以替换,但有的替换不行,不是技术问题,很多同事都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共同决定703,一定用原型号替换

网友:
有掉点和掉件吗?我前几天换个R45的显卡,换了三个显卡才好的。

网友:
703 用751代过,可以的,751也代过740 731 没试过,不敢妄下结论

网友:
问题 已经解决,希望大家关注 我发的贴

网友:
因为定制新芯片703-A2明天才到,所以先咨询下。

请问g86-703-A2的原型号改良型号是什么,是g86-731吗,很急请指点。

网友:
没看到楼主的结果啊?

网友:
你的机器,用 “正版原装白胶09年升级版温控GF-EMP8-A2” 就行了,我用过,这个芯片还可以用在IBM的R61I上

网友:
求解啊,楼主,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换完显卡就好了吗?

网友:
流个悬念   没有结果啊    掉大家胃口  猜测 不兼容   要不就是显存

网友:
结果 发出来哇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