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热地与冷地的区别

楼主(2012-03-04):
      话说今天,我修到一台不上电的液晶,测量大滤波电容有300V直流,我是直接用两根表笔,一笔接电容正极,另一接负的,我想这个负极就是所谓的热地吧;  然后我一笔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另一表笔接螺丝孔,测出来有50V左右,请问下这正常吗?
我想这螺丝孔就是所谓的冷地吧,不知对不对。
     还有就是电源板上PWM芯片其中一脚所连接的开关MOS管,那个MOS管S极是对地(热地)的吧,我一笔接大滤波电容负极一笔接MOS管的S极好像没有电压,但是,当另一笔接螺丝孔时,那个就有电压,这个正常吗、??请问各位。。大侠。。。
麻烦帮帮我。。

网友:
热地直接接市电零线,冷地是和市电隔离的。一般就是这样的概念。

网友(点评):
不可能测量出确定的电压,电源插头正插反插都不一样的。

网友A:
你拔掉电源插头,用电阻档量一下,热地和冷地之间应该是不通的,也就是电阻非常非常大,甚至量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电源插头,用电阻档量一下,热地和冷地之间应该是不通的,也就是电阻非常非常大,甚至量不出来。

请问下,出现我发的帖子中的情况,会不会是漏电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出现我发的帖子中的情况,会不会是漏电引起的呢。。

轻微漏电总是存在的,潮湿天气更重。

网友:
热地和冷地之间是有电。。。

网友:
热在和冷地在板上仔细看会有一条很明显的线隔开的   里面的部分是热地

网友:
一笔接大滤波电容的负极,另一表笔接螺丝孔,测出来有50V左右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一次测出S极没有电压,一次测出有电压,原因是选的参考地不同。电压就是两点间的电位差。

网友C:
张老应该就这些基础知识多做些经典讲解,有的同志还是基础差呀。是不是变压器以前的地就是热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老应该就这些基础知识多做些经典讲解,有的同志还是基础差呀。是不是变压器以前的地就是热地呀。

这个东西随便百度一下就可以了比如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69042798

网友:
热地的线,和市电是相连的。  冷地/的电都是隔离的,不会电人,热地的电会电人。  由光偶隔开,热地与冷地。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