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MX SE复位灯常亮维修

楼主(2012-03-04):
一块华硕M2V-MX SE AM2接口主板威盛南北桥芯片组,触发后码卡复位灯常亮,不跑码,测量电压发现给北桥供电的场管输入极电压只有0.4V,查找线路发现这个场管的输入极电压由内存附近的一对场管由APW7120控制,7120供电12V,7脚开启电压2. 6V但是高端门控制脚只有0.4V电压输出,判断APW7120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分析可能是负载方面出了问题,取下电感,开机测量,果然0.4V变成1.9V了,跑线吧,看看哪些芯片与这个妖孽1.9V有联系,一通跑线发现除了北桥附近场管,还有一个9173与这个1.9V相联,取下后测量电压正常了,更换后主板点亮。

是去内存的!
这个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评价一下这个帖子:
1.他已经模糊的知道了vtt和VDIMM的关系、以至于对VDIMM和终结供电关系。
2.他已经建立起了“拉低”的概念
3.他对电感的作用有了模糊的理解。
4.他肯定没有示波器

拽什么文,故做高深
哈哈,这个点评经典!

网友:
大哥你才是神呢,别人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分析的电路不错了,先有内存供电,再有桥供电,把供电顺序搞清比较好修的.

网友:
知道这些时序很重要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真是受益非浅呀!谢谢楼主了呀!

网友A:
原件短路拉低了桥供电G极控制电压?

网友:
APW7120本来就是控制场管的芯片 ,谁说它是场管了

网友:
可能是9173将输出电压拉降了,导致7120电流反馈脚侦测到异常所以停止工作报,应该是一种保护,我是这么认为,请大家指正。

网友:
是给内存供电的 APW7120本来就是控制场管的芯片

网友:
我现在手里有个品牌机的主板,也是没有复位,正在查找呢!明天看看!

网友(2015-06-09):
引用 网友A:
原件短路拉低了桥供电G极控制电压?

不是.拉低桥供电G极控制电压只有7120本身损坏和MOS管击穿.

网友:
楼主  技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