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6770Vx今天到手后居然从包装袋里掉两个新显存

楼主(2012-03-04):
今天从淘宝上买的蓝宝6770Vx,到手后从静电袋里掉出两颗显存,快递送过来包装完好无损,显存象没值球过,掉的位置在显卡正面散热器底下,显卡无摔伤和压伤的痕迹,联系卖家说掉件是大问题不包退,蓝宝这不是坑人吗?

网友:
你先看看好使不 要是显卡上掉的不可能没有锡球

网友:
怪事,卡上只有6颗显存,掉了两颗,卖家说他是北京的蓝宝代理,卖的是原厂行货,卡还没上机,金手指无插过的痕迹

网友:
呵呵 是你经验少吧  现在很多显卡都是有预留的显存位置 但是不上显存 只要你买的卡 可以亮机 显存跟实际标称一样就可以

网友:
卡到手后我还以为卖家送我两颗显存,仔细看了下卡真面右下处少了两颗,心拔凉拔凉的。。。。。。。

网友:
显存都是2颗 4颗 和8颗的,没见过6颗的

网友:
貌似 备用的吧

网友:
哇!  坑人啊!  那你有没有试一试!还可以点的亮吗?

『醉春风』 -5 重复资料

网友:
哇!  坑人啊!  那你有没有试一试!还可以点的亮吗?

网友:
买一送二哦,呵呵,还是先试试能不能用,不能用就换吧

网友:
贵重的东西还是不要从淘宝上买啊,实在没货的话才没办法啊。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    怎么会送两个显存呢

网友:
1,工厂出来的全新显存都不上锡球吗? 2,厂家回流焊值球都是值在PCB板上吗?PCB板上的锡球都是圆溜溜的,真搞不懂厂家最后的测试怎么通过的,纯散装

网友:
看照片不像是掉的,可能是大意了。

网友:
看显存表面无光泽,应该是全部掉点了。锡球还在板子上,应该是横向受力, 所以看上去比较完整,
看散热片的位置基本可以断定是运输过程中磕碰,散热片撞掉了显存颗粒。!
这么解释LZ满意吗????

网友:
插上去看看亮机不亮

网友:
15楼的意思就是说显存是散热器平推了显存才造成显存脱落,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显卡换显存直接就用工具平推,PCB板锡球圆溜溜的,不用值锡,那岂不是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
看看这一样不

网友:
楼主悲催了啊。看来是买到大意货了,哎想想办法退吧
,可别上机试验啊,,试验完客服更会说辞了,。

网友:
送了两个要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