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第4脚电压修不出来

楼主(2012-03-04):
如题,一块昂达N61S的主板,触发,无复位,有CPU供电,无内存供电,G极无电压,跑线,是从RT9214第4脚直接出来的
更好RT9214无果,又看了下,RT9214第4脚出来接一个103的电阻,电阻另一端对地,但是电阻也是好的,为防万一,还是换了,还是第4脚没输出,又换了好几个RT9214,还是一样,这IC原本是APW7120的,没找到,就用RT9214换的

网友:
7脚电压?7脚是控制脚。

网友:
不可以通用的,哥们,你可以找个9202代替,这两个是通用的

网友:
7120与7065可代换我试过,9214与7120可代换听网上的朋友说过.

网友:
连两个场管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