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进系统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2-03-04):
联想F40M进系统掉电的维修
今天修到一台进系统掉电的机子,接到手后测试,进安全模式也会掉电在DOS下大约1分钟多也会掉,当加载操作系统时同样也会掉,刚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于是拆机,清理灰尘,并上散热硅胶,再次测试还是掉电,看来散热可以排除了,于是就想到了此机为独显板,之前曾被做过显卡,便以常规修通病的思路进行维修,进行了显卡加焊,以为这次总该好了吧。
结果测试还是一样,无语了,请教了别人,别人说应该是南桥问题,再次重做了南桥,结果是依然掉电,唉,郁闷呀!
后来在QQ上问了喜哥,喜哥给了些维修思路,从供电去下手吧,但手头没有此图纸,只能试着加焊VCORE 芯片,无果,换滤波电容也无果,后来从别的朋友那里要了一张F40的图纸,但是不太一样,只能做个参考了,当查到反馈电路时,发现有一个电阻的电压用万用表量时而正常,时而异常,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原来些处虚焊了,于是加焊,再测正常进系统,不过有点不明白,既然已经虚焊了为什么还能亮机进DOS,不过这也告诉我一个道理,不是什么故障都可以杀通病的,有些时候还是要静下心来,一步步的从电路修起,有很多故障都是细心才能发现问题所在的。
在此多谢喜哥的指导。
下图是一个参考图:

网友:
老杜,是你吧?

网友:
我不懂得什么是反馈,所以我很想知道你说的是你图上的那个电阻呢。

网友:
思路很好 ,要是编辑的再好点就经典了,最后也没讲清楚故障点的具体料号,新手不容易看明白

网友:
是呀!赞成!修机器要用心、仔细、细心。。

网友:
细心

网友:
反馈电路的问题感觉上不太好查啊,看来还是要细心的!

网友:
这个是不好查一定要信心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学习了,细心最重要

网友:
是的,个人认为反馈电路是不如正常电路一样好找毛病。

网友:
我看此处的反馈电路应该是第12PIN  FBCPU所连接的元件,应该没有一样图纸,他无法具体说明是哪个元件

网友:
楼主还是怎么就想到去查FB了呢,厉害

网友:
心平静下来思考问题是清澈一些!

网友:
维修很细心啊,不错不错。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啊,但是怎么考虑到是CPU供电出问题的呢

网友:
呵呵 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不过喜哥更厉害啊

网友:
没有说明白是哪个电路的反馈电阻?这样发帖不如回帖。很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