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进系统蓝屏死机求助

楼主(2012-03-04):
一台联想机的主板进系统平凡蓝屏死机重启,蓝屏代码有0X000000A0、0X0000007E和0X00000050,一直反复出现这三个代码。内存,CPU,显卡都换过了涛声依旧,没辙了。主板是恩斯迈生产的,主板型号是MS-7102。

网友:
换硬盘 再ghost个系统 试一下

网友:
硬盘也换过了,一样一样的

网友:
但凡我碰到蓝屏的问题,要先排除系统本身的问题,用PE启动电脑,进入测试程序,测试各硬件性能。因为楼主把已经可以换的都换了,那么是否考虑过换个版本的系统,或者用正常纯净版的系统用正常的步骤去安装,不要GHOST,因为有时GHOST内集成的驱动不一定适合此电脑硬件,尤其是原装机的主板有时候具有兼容性的问题,还有可以借助蓝屏分析工具WINDBG(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具体分析一下蓝屏文件,参考一下蓝屏信息,但不一定会得出结果,需要好一点的英文基础。再有就是使用联想的几大法宝之一,升级一下BIOS,如果再不行,如果主板在保修期内,直接报修,联想工程师会很愿意为您上门服务的,希望以上参考信息可以帮到楼主有一点思路,蓝屏问题让人很头疼的,祝楼主顺利!哈!

网友:
刷一bios试一下

网友:
我试过是声卡,网卡不良导致蓝屏的,你可以先进bios关闭这些来测试机器的稳定性。

网友:
简单介绍一下:
0x000000A0
分页缓冲的池内存将未分配成功
0x0000007E
没有足够的硬盘空间
0X00000050
驱动加载尝试错误
建议BIOS复位,用安装盘慢装,如果是D版的在安装到驱动时退出,然后上网用驱动精灵试试。
祝你好运---硬件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
哦 这款MS-7102有两个BIOS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