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麦克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

楼主(2012-03-04):
意思就是  新买一个话筒 装在手机里面的 很小的圆柱形的那种 不是外接的  它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上面没标 啊

  不会是 试着接 然后开机实验录音机可以说话不吧 不能说 在重新反接? 在线求解答

网友:
有一个脚,与外壳相连的是 接地的,你仔细看,能看出来, pCBA板焊盘会标识 +  -

网友:
我不说说pcb板上的正负极 我想问一下 就是麦克有没有正负极之分 不是板子上的标识  麦克的两根线 让我弄断了

网友:
其中一脚和唛头金属壳相连的是地2楼已经回答了只是你没看明白

网友:
果然,后续发贴,要写的很明白,在来个段落,

网友A:
告诉你最专业的判断方法:用指针表r*100当测mic,对话题吹气,指针摆动越大话筒灵敏度越高,此时黑表笔指正,红表笔指负。对换表笔读数很小。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不错,表扬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最专业的判断方法:用指针表r*100当测mic,对话题吹气,指针摆动越大话筒灵敏度越高,此时黑表笔指正 ...

什么年代 谁还留着指针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年代 谁还留着指针万用表

什么年代数字表都无法取代指针表所有功能,说句不尊敬的,你可能都不懂电子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年代数字表都无法取代指针表所有功能,说句不尊敬的,你可能都不懂电子学

额   我确实不懂得

网友:
指针表有很多好外的,不过现在都流行数字了。

网友(2012-04-04):
悲剧啊 !连什么指针表的什么功能你都不懂就在那瞎吼,指针表能量的数字表永远都做不到!

网友:
麦克要分正负极的,不能接反了

网友:
数字的永远达不到指针表的灵敏度的。

网友:
苹果的麦吗 还是其他手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