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U盘拆解问题

楼主(2012-03-04):
请问图片中红色圈圈里面那个坏掉的话一般会出现什么问题?
拆解
同意楼主:
5.0
q589658965896
同意楼主:
头像真给力 我还以为屏又坏了呢

网友:
亚新科技
插上电脑后完全没反应

网友:
看论坛上有U盘维修方法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8999-1-1.html

网友:
认不到把 那不是晶振吗

网友:
你想啊,如果你把心脏拿了,还能活吗?

网友A:
那个是晶振啊,给U盘主控芯片提供时钟频率的坏掉了,U盘就不能用了唄
同意楼主:
4.8
xiaoma888
同意楼主:

网友: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蓝色小披风
同意楼主:

网友B:
会导致,单片机无法工作也就是U盘的主控芯片,电脑就不能是别U盘

网友:
可更换晶振

网友:
对,不能工作了,不会认到

网友:
u盘晶振。很容易坏的一个原件。如果坏了电脑就会出现无法识别u盘的提示。“windows 无法识别该设置”

网友:
晶振拿掉的话U盘就不能用了!

网友:
晶振, 一个对于U盘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不能没有, 也不能坏,.

网友:
时钟晶振,这个更换很简单的。我见过的一些U盘里的晶振都是贴片的,很少有这种直插的。

网友:
u盘不会认到,那个是晶震。u盘灯都不会亮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不过最主要的是你们没有回答人家的问题,会引起识别不了,而不是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反应的是芯片坏或者保护性断路(保险电阻)。

网友:
这个现在很便宜了呀,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那是晶振,拆了,会认不了盘的。。。各种问题都会可能,电子产品。
楼主头像你是怎样弄的啊

网友:
呵呵!那是晶振

网友:
振不起来了...

网友:
跟主板那种直插晶振差不多啊,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这都不认识

网友:
心脏坏了就起不来了~!起搏器类似`!

网友:
晶振,坏了就换掉

网友:
你觉得   把晶振拆了   U盘主控会工作么?

网友:
什么问题啊,有些量化工具也可以

网友:
心脏坏了就起不来了~!起搏器类似`!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97773

网友C:
头像我可以教你 ,简单呢 !!这种晶振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导致,单片机无法工作也就是U盘的主控芯片,电脑就不能是别U盘

这个要怎么测是好还是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7773-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像我可以教你 ,简单呢 !!这种晶振通用吗

要看引脚和外形的,都是12M的晶振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看引脚和外形的,都是12M的晶振的啊,

因为上面没写型号,外形一样就通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头像给力!

3Q 。你的也不错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为上面没写型号,外形一样就通用吗

外形一样,是12M就可以了,,,您还未讲诉我,你头像是怎样搞的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形一样,是12M就可以了,,,您还未讲诉我,你头像是怎样搞的呢,,哈

下载个美图秀秀。里面就有这功能了 ~你是专修主板的吗 ?

网友:
晶振哦。取掉就不能识别U盘

网友:
u盘一般都是主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美图秀秀。里面就有这功能了 ~你是专修主板的吗 ?

不算吧,,,你可以在论坛搜搜我D贴,,我是个菜鸟

网友:
这个只能更换了。

网友:
是晶振,电脑能检测到设备已插入,但不能识别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Q 。你的也不错 ~

楼主你的头像在美图秀秀弄的吧,怎么我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在那个分类啊?

网友(2012-04-11):
单片机无法工作也就是U盘的主控芯片,电脑就不能是别U盘9

网友:
晶振 坏掉了  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17):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晶振啊,给U盘主控芯片提供时钟频率的坏掉了,U盘就不能用了唄

就是这个样子……晶振坏了,不起振,U盘不工作